很多朋友想要的显卡电源转接头做法来了,要的快进

楼主(2012-10-11):
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修显卡的电源转接头怎么做的,现在给出大家我的做法,有不对的请指正
好了,废话不多说,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

这是从主板上取的PCIEX1座子,

这是从主板上取下的ATX电源插座。只使用了20PIN,另外4PIN不用考虑,
将上面两个连接起来就可以用来脱机修显卡供电部分故障了,不过以上只是我个人刚刚才画出来的,没经过
实际测试。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

网友(点评):
楼主分享自个的杰作在此感谢!最好赶快使用一下,如果好用我也学做一个用用

网友(点评):
这个都不会的,就不要修笔记本电脑了,LZ图中也有放屁脱裤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有些复杂啊。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做了一个,是饼哥教材中的!

网友:
可以,这样也行,还真没想到,不知道能不能用,楼主试一下帖出来呀,让大家也做一个,以后修显卡供电就不用插到主板上修了

网友:
这种方法太落后,在修显卡过程里,还要接个ATX电源,感觉不好(特别是那个20(24)针的接口,用久了拔插不方便,接口变松)

我在学校回来后,老师有说过这个方法,后我要改进了一下,找一个坏的乐华驱动板改出个12V和3V,这样用12V的液晶变压器就完成,拔插也顺手了,特别是不用打这么多易熔胶和把胶布包得象个木乃伊。超难看

网友:
还是不错  要是再发个 12转3.3 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照电路做了一个

网友(点评):
楼主说说,好用不

网友(点评):
20PIN接头落伍了,找个12V转3.3的模块接上可调电源上,电流非常的直观。

网友:
嗯 这个好 以后多学习下

网友A:
我会做,原理也懂,就是拆不出PCIE槽和电源座,囧~~~求指点。没锡炉

网友(点评):
。。。。。。。风枪+吸锡器,神马都拆下,今天刚用这两样一次拆两个内存槽,

网友(点评):
直接用发热砖来烤它,很容易,我都拆好几个了。

网友:
打上热熔胶就很完美了
好用不,有说来停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做,原理也懂,就是拆不出PCIE槽和电源座,囧~~~求指点。没锡炉

热刚枪吹下来就行

网友:
要用好的热风枪,我刚把在基地买那个700多元的寄回去返修了,风力不够,吹出来老是掉针。
在教室里那个,闭一只眼都能搞,不用3分钟。

网友(点评):
我一个850用了三年多了,买的时候两是二手的120大洋,拆什么接口都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做一个,不错

不错 绝缘要处理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会做,原理也懂,就是拆不出PCIE槽和电源座,囧~~~求指点。没锡炉

拉12V 3.3V GND 就这些吗 原理真不太懂 绿线要跟地短接吧?没试过 明天有空做个瞧瞧 原理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D:
实我手机拍不了,我用乐华板画个图给大家参考吧, ,修的时候只需把我们挂在墙上的显示器的12拔下一插就可以理了,爽不
不过,我更懒一些,我把PCI—E的连线加了约30公分长,然后把显示器的DC供电的线直接到这个电板的12正负极上,也就是说,这个电板,24小时都有电,显示器也是24小都通电,要测显卡直接插到PCI-E上就行,什么都不准备了。更爽吧

可惜是是,我从学校回来,找光了仓库都没有一片显卡是少供电的,都是花屏,不过25。唉~~~~~~~~命啊

和我的差不多接可调电源就OK了还可看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12V 3.3V GND 就这些吗 原理真不太懂 绿线要跟地短接吧?没试过 明天有空做个瞧瞧 原理能说明一下吗!! ...

你说的都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有没有谁有做得精致一点的图片呀,发一个上来看看,上面的那些看上去有点怪怪的,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
哥在压倒一切,霸气登场的。

网友(点评):
确实很霸气,明天回去我也照张相,不过我直接从电源里面接四条线出来接在PCIE 1X上,vcc3 12v gnd 绿线经过一个开关接到GND上,长期接着,反正电源也是试机的线剪了50CM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我手机拍不了,我用乐华板画个图给大家参考吧,,修的时候只需把我们挂在墙上的显示器的12拔下一插就可以 ...

输出是3.3少个3撒  不会就拉接三路3.3 二路12、再接跟地线 POK不用接 是这样吗  明天试验 问ZK浪子都保留啊

网友(点评):
少个0。3影响不大,因为我们表测量都是有侧差,如果上机用信号是我不敢说,但出供测量绝对是行的

网友:
   今天在做BGA 的时候被静电打 安逸了。   最后就是地线发霉了。郁闷。

网友(点评):
手气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