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捷波G3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10-11):
各位高手请指教:
    不上假负载能触发开机,各电压都基本正常,测试卡上显示无复位。上假负载测得只有1。2V,VTT电压,测时钟有1。7V,不知道这电压是从那里来的,还有点高。其余复位电压,PG、CPU复位及CPU电压都没有。
    上CPU,D820有复位,有CPU供电,就是不跑码,上CPU,E5200有复位,有CPU供电,还是不跑码。
    大概是主板的问题还是CPU不不支持主板?谢谢!

网友:
用P4的U试下看,要是还不能点亮,升级BIOS!

网友:
大哥  这还用修么   直接换吧  没有维修价值

哥们,G31的板谁说没价值了?
这里不是讨论有没有维修价值的,我感觉只要客户愿意修,P3的板一样修,如果什么都换板要我们这些维修人员干吗?

网友A:
那也不能死脑筋啊  维修就不用吃饭了么   就不用养家了么   你维修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只是单纯的维修么   没说什么都换板  我想你是理解能力出问题了    就算什么都换板  有利润可赚  客户同意又有什么不可???     说白了   做维修都很累    不是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能死脑筋啊  维修就不用吃饭了么   就不用养家了么   你维修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只是单纯的维修么 ...

谢谢两位的建议:
    是啊!这个社会竞争激烈,每个人第一件事要吃饭,饿着肚子什么都不能干。搞维修不管采用什么方式,目的是要赚钱吃饭。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就是桥有问题,我有几块都一样呀,供电全正常,就是不跑码,老师说桥坏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了,G31很多都不支持P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