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刷BIOS 一点问题

楼主(2012-10-12):
跑 41 拆机 BIOS 在单桥附近  晕  500P  还没  这个 固件  (F32-100HIP)    找了个  25L8005  烧上 开机 电流在1.2--1.3左右  连码都 不跑了  是从基地 下载的BIOS  下载时注意过下载量是580次  LA-4107板子  是什么 原因

网友(点评):
CQ41 是32M bios 你刷8005 O(∩_∩)O~

网友:
北桥容易有问题

轻轻的情趣 -5 这机器有北桥嘛

网友:
把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2616  从这下的  下来是2M R  的  从其他地方 下的是4M   估计这个  又问题吗   怎么会是32MR 的呢

网友:
这个是 4M  机子 估计是这个        客户那走了

网友:
请高手  指点    谢谢

网友:
YGE  请大侠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