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器刷写25系列显卡bio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12):
买了一个EZP2010编程器,上了一个新的SST25VF512芯片,把原始备份的显卡bios文件刷进去后,再读出来,字节老多出很多。

原始bios文件是58368字节,可是编程器刷写后,再把刷好的读出来,字节就变成65536了。

58368这部分是正确刷进去了的,但是总是多出来空字节,一直填充到65536.

有谁能指点一二嘛?

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这个不难理解吧?刷进去多少,是你原bios决定的,但读出来多少,是读到bios芯片的全部信息,空的也会读出来,不就成了64K咯

网友: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这样的话,用NiBiTor开打编程器读出来入的bios文件后,大小就不一样了。这样刷进去能行嘛?

做个比喻:用NiBiTor读取显卡bios文件后,好比是57856字节。用NVFLASH刷进去后,还是57856字节的。
          用编程器把这个57856字节的bios刷入芯片的话,字节就变成了65536字节。多出了很多的空字节,用NiBiTor来效验这个bios文件的话,大小都不一样,完整性那里都是红色的,这样刷进去应该会出问题吧?

谢谢楼上大虾的回复。

网友:
显卡BIOS,你就刷进去看看啊。
我刷显卡BIOS乱刷都可以,刷错了,最多黑屏,花屏,再把原BIOS刷上,又好了。我刷来刷去的。
哈哈,如果你没有把握,就不要刷了,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你有编程器,还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