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奋斗小青年发布的维修案例中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奋斗小青年发布了一个触发电路的案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405-1-1.html,在最下方有两个图,第一张图他说72PIN正常是5V,现在测量为0V,我想:他所说正常是5V应该是待机没有触发的时候正常是5V吧,但现在测量为0V,那他为什么会想到是断线,不会想到是IO可能发出了触发信号拉低了72脚,看图2,他说IO72脚连,三极管的E极,atx14脚连三极管的C极,就是算B极相连的5V断线了,怎么会把IO72脚拉为0V。如果断线,这里ATX相连的三极C极是多少V,是不是紫5V上拉的5VSB,如果是,C极是5VSB,E极为待机的5V,最多会不导通,如果点触发,IO正常输出0V,如果B极断线会没有导通不触发,为什么他在没有触发的时候就因为B极断线把IO72脚拉为了0V,麻烦一下看明白朋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A:
就是这个图中的三极管是NPN的,E极连接到IO的72脚,不触发的时候是5伏,当触发后,IO的72脚拉低三极管的E极,从而导通三极管,就拉低了三级管的C极,就上电了

网友:
我也是你这么想的,只是看他说,随便测量了一下72脚  0V? 正常是5V,感觉有点晕,    最后查到是B脚控制断线,我想怎么会是因为断线把72脚拉为0V,一下没想明白。B脚断线72如果没有触发应该是5V ,触发后应该是0V,最多是控制没有电压没有导通无法拉低ATX相连C极,无法上电罢了!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有点多余是不是,直接72出来,连到绿线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有点多余是不是,直接72出来,连到绿线多好

同意此关点,不知道是否设计者怕直接相连会使io易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有点多余是不是,直接72出来,连到绿线多好

用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减轻IO的工作电流,减少IO的故障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图中的三极管是NPN的,E极连接到IO的72脚,不触发的时候是5伏,当触发后,IO的72脚拉低三极管的E极 ...

那这个三级管 是高电平导通吗

网友(2015-09-03):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有点多余是不是,直接72出来,连到绿线多好

起到开关控制作用,同时本身导通和截止状态也决定PSON信号工作高低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三级管 是高电平导通吗

是的,这里三极管B级控制信号应该是南桥发出的SLP S3,IO 72脚外围应该有连接上拉电阻一端到5VSB测试点。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