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实达NX500针式打印机新换的国产头,但是总挂碎色 ...
求解:实达NX500针式打印机新换的国产头,但是总挂碎色带

楼主(2012-10-12):
实达NX500针式打印机新换的国产头,但是总挂碎色带。 我把头拆下来看,针都没有和头一平,就是说针没有进到头里面去, 这是正常的吗?
2天就挂碎一个色带。 需要怎么处理, 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打印机

网友:
再换一个打印头吧。

网友:
可能里面有针短了些,先不用色带打一些文字,也有可能你把针的位置没有调整好,有个拨杆(标有1234567)

网友:
针尖用油石磨一磨

网友(2012-11-26):
看看色驱 是不是不怎么转了。

网友:
针磨一磨,是不是不光滑造成的,像4楼说的那样

网友:
有断针 你拆头看下针 先给客户报个价格, 然后换

网友:
新头先别上色带架打一段时间。

网友:
先不上色带打一页白纸,看看纸有没有破损,有就是头的问题,如果正常,接下来再检查色驱齿轮有没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