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 液晶显示器 白屏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10-12):
型号:aoc 920swn

网友:
这个范围太大了 把各点电压上传一下 帮你分析

网友:
屏  屏线  和驱动板

网友:
查屏供电和屏dc-dc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最好求菩萨保佑不是屏坏了

网友:
查有没有5V供到屏上...

网友:
屏保险,
也有可能!!!看下菜单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屏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嗯!这种现象应是四步走啊!1:屏线接口   2:屏线   3:驱动板    4:屏坏

网友:
aoc屏保险常烧

网友:
信号没有到

网友:
先换个屏在确定维修方向

网友:
   用示波器查屏线接口的信号有吗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网友:
仅仅只有灯管亮,范围大

网友:
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屏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屏上有5V查屏     没5V查屏线      驱动板

网友:
楼主回个帖啊  这么多热心人  也不知道处理了没

网友:
高压有了信号没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