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 对地短路如何维修

楼主(2012-10-12):
精英865G-M8  主板CPU VCORE  对地全为零,如何维修啊?我把上下管全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芯片 驱动芯片  钽电容 看看

网友:
继续拆,拆电源ic,拆钽电容,拆vcore供电电容

网友:
拆了电源IC,还短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点评):
楼主 VCORE 短路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电源IC,钽电容,甚至北桥

网友:
用烧机大法 烧 应该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Vcore 芯片 Vcore 的滤波电容 MOS管。一个个的拆,边拆边量。

网友:
驱动芯片是b3-8b  ,这种芯片怎么代换,必须同型号的才能代换吗?

网友:
    最快的办法是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