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只有1.5V 跑AF码

楼主(2012-10-12):
915主板,内存本来是2.5V  现在只有 1.5   ,换了MOS管也一样,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 换心片试试

网友:
查MOS管D极与S极的电压是否正常,在查线路

网友:
D极有5V  S极就是1.5

网友:
    查G集电压,应该在4伏左右

网友:
进来学习的 大家继续交流

网友:
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换了就OK了,第一次修版本成功,哈哈!

网友:
开了没多久 刚换的芯片发烫,S极电压也不正常了,这个芯片又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