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报错中英对照表

楼主(2012-10-12):
传真机的报错中英对照
AUTO FEEDER MODE自动添加
AGING MODE 老化模式
CLEAN UP SCANNER 扫描头脏,需清洗扫描头
COMM.( COMMUNICATION) ERROR 通信错误,传输信号不好,可以重试一次
COMMUNICATION ERROR 发生发送或接收错误请再试或检查对方情况(发送海外传真时负载发生错误请用海外传真模式)
COVER OPEN 机器的前盖没有盖好,须盖好
COMM ERROR 传真通讯有问题
CUTTER JAM 传真纸卡在切刀处,取出传真纸,重新装
CHECK PAPER 检查记录纸
CHECK FILM 无色带
CHECK PAPER ROLL 无纸、胶片用完
CHECK PATERN 检测打印头
CALL SERVICE(2) 本机发生故障请维修员维修
CCD ADJUST MODE (SHADING MODE) 扫描头消隐、补偿模式
DISCONNETED 传输线路中断,打其他的电话以检查线路
document JAM 文件被卡住,可能是文件没有放对或文件太长,打开盖取出文件盖好盖,重新放入文件并调整位置重新发
document JAMMED 原稿文件被夹住
ERROR CODE PRINT OUT 打印错误代码
ERROR—NOT YOUR UNIT 由于对方机器出故障所以发送或接收错误检查对方情况
HANG UP PHONE 挂上电话
JUNK MAIL PROHIBITOR 禁止垃圾邮件编程
MEMORY FULL 存储器接收传真满
MODEN TEST 测试调制解调器
MODE ERROR 负载发生故障请维修员维修
MEMORY IS FULL 存储器存满了 在无法进行打印的情况下如果传真机打印纸用完成像胶片要更换或夹纸等发来的传真将转至存储器
MEMORY PRINTING 传真机准备从存储器打印出文件
MECHANICAL ERROR 机械错误
MEMORY CLEAR 存储器清除(用来恢复出厂设置)
NO document 没有稿件
NO RESPONSE/BUSY/ NO ANS GREETING (NOANSWER) 被叫号码不对或占线,检查号码并重试 、试图呼叫的机器无应答
NO DATA 无资料
NO#STORED 无存储
OVER TEMPERATURE 传真机温度高
OUT OF PAPER(NO PAPER) 打印纸用完 无纸
ON HOOK DIAL 挂机拨号
PAPER ROLL EMPTY 传真纸用完
PRINTER OVERHEATED 打印机过热
PLEASE WAIT 本机正在检查字模是否正确放入请稍等
PANEL KEY TEST 面板按键测试
PRODUCK CHECK 产品检测
RECORDING PAPER JAM 记录纸堵塞
REMOVE document 清除文件夹纸
RECEIVING 正在接收
READY TO SEND 等待发送
RECALLING 重拨
ROM RAM CHECK 检查ROM RAM存储器
SCANNER ERROR 扫描错误,清洗扫描头
FAX RXIN MEMORY 传真接收至存储器由于成像胶片需要更换打印纸用完或夹纸传真被接收至存储器,问题解决后会自动打出
FILM END胶片用完
FUN CTION MODE 功能模式(按了功能键)
FUNC 功能
FILMEMPTY 无色带
SEARCH DIAL 查找号码
SCANNER ERROR 扫描错误,清洗扫描头
SIGNAL SEND MODE 单独发送模式
TOTAL ERRORS 总错误数(文件太长)
TRANSMIT ERROR 发生发送错误再试
TEL DATA SEND 电话数据接收
TEL DATA RECEIVE 电话数据发送
UNIT OVERHEATED (OVER HEAT、OVER TEMPERATURE)本机过热、打印头过热等他冷却后操作将继续
HOLD 保留
LINE ERROR 线路故障 传送或接收不成功,按停止键清除信息然后在试一次,如果不行需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