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n65c3这个管子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10-12):
请问15n65c3这个管子用什么代换
有PDF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15A的场效应管,至于耐压不清楚,帮你找找资料···

网友:
用650V、15A以上的N管代换
PDF资料: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15N65.pdf

网友:
看看你实际需要代换吧,100W以下功率7N80够了,你这个15N65应该是250W电源吧,要是功率要求大的当然参数越大越好,N型场管型号一般是xxNyy,xx代表电流yy*10代表电压

网友:
这个是正解,不一定要找原型号的,变通一下嘛。

网友:
  这个管子是笔记本适配器上面的,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就是红圈里面的那个管子
适配器是台达ADP-90SB 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