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下OB2269电路中光藕和OB431详细工作原理

楼主(2012-10-12):
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下OB2269电路中光藕和OB431详细工作原理   谢了

网友:
流过光耦内部的二极管电流越大,光敏三极管的导通程度就越大,可流过的电流就越大,OB2269的FB就被拉得越低

网友:
光耦只是隔开热地和冷地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因为光偶侦测后面的电压,如果过大二极管发光越强,三极管导通强度越大,OB2269 FB侦测到电流过大就会保护,从而电压就过不去了。如果说的不对见谅。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 谢了 常联系

网友:
后级电压取样回来的电压加OB431的R端,由电路上的电阻参数可知该电压正好能使ob431导通。这样就有电流流向光电耦合器至此完成电压的取样.如果电网电压升高导致输出电压随之升高,这样流过光电耦合器的电流也就随之增大,光电耦合器内部发光管的亮度越大,光敏三极管的内阻就越小,则光敏三极管端的导通程度加强,OB2269的FB端电压下降,该电压加到OB2269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从而控制OB2269 GATE输出脉冲的占空比,降低输出电压。电压过低的时候与电压升高的工作原理刚好相反。

谢谢 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A:
OB431不是光偶,是常用3.3V精密稳压器。比普通稳压二极管精度高反映灵敏。

网友(点评):
我刚把求助主题改了 谢了

网友:
谁不知道OB431是精密稳压器啊,与光耦一起工作,达成电压取样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431不是光偶,是常用3.3V精密稳压器。比普通稳压二极管精度高反映灵敏。

题目改了就对了!

网友:
“431”是三端可控精密稳压器,楼主图中上脚为K极,下脚为A极,横脚为R极。K、A两极间的电压值随着R极的电压的升高而下降,反之R极电压下降时K、A间稳压值会升高。知道了431的工作原理就不难分析稳压的全过程了。还有一点就是当R极跟K极连在一起时,431将输出稳定的2.5V电压,这也是它的特殊用法。

网友(点评):
这位才是高手!

网友(点评):
上脚为C极吧 稳压值怎么会随着R极的电压升高而减小呢? 你的资料准确性有待参考 谢谢

网友:
听说讯维教的很好,有几个朋友就是在那出来的,我知道的也是看你们老师的视频才会的,万分感激讯维的老师。

支持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