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口不显示,阻值偏低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翔升8600GT 256M显卡,双DVI接口,无VGA,开机无显示,测其它电压和阻值一切正常,后来发现DVI口,R,G,B三组阻值中,有一组的阻值明显偏低,把相关的色容和电阻都换了,还是偏低,现在就搞不懂了,到底还有哪里的问题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呗。

网友(点评):
这个谁都清楚是显卡坏了!

网友:
翔升8600GT 256M显卡,双DVI接口,无VGA,开机无显示,测其它电压和阻值一切正常,后来发现DVI口,R,G,B三组阻值中,有一组的阻值明显偏低,把相关的色容和电阻都换了,还是偏低,现在就搞不懂了,到底还有哪里的问题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WJC
同意呀荣生说的对
阻值偏低,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并联的匹配电阻变质,这种可能性很小。二是核心内部电路问题。要看具体小到什么数值。但是只有一组偏小的话,只可能会偏色或者缺色,与不显示没关系。

网友A:
估计就是核心内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核心内部有问题!

其中两组的阻值都在76欧,另一组在72欧!

网友(点评):
已经告诉你了,RGB的阻值和能不能显示没有关系。它们只是对色彩有关系。不亮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
三基色的值低那就是GPU坏了呗

网友:
你用数字信号的话,三基色坏了也有显示的,找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