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主板烧了

楼主(2012-10-12):
联想E43A主板烧了,主板短路,把烧坏的电容取下来还是短路,然后把那一块用刀片挖掉,不短了 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只要到滚动条处就立马掉电,进PE里都正常。

      场馆PQ3 和电容PC1  PC2  PC9还一个PC8被挖掉了,是不是还是这里的事情。。求解啊 看怎么弄 能正常过滚动条

网友A:
pq3和PQ18 PQ17是一相供电。他们是一组的,UG 驱动PQ3 ULG驱动PQ18 PQ17 你只拆掉了PQ3 这样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和PQ18 PQ17是一相供电。他们是一组的,UG 驱动PQ3 ULG驱动PQ18 PQ17 你只拆掉了PQ3 这样不行吧。

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弄啊?都拆掉吗???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进展咋样好了波 球结果

网友:
还没好啊 , 是不是北桥也有可能啊,进PE一切正常,只要一到滚动条那里立马掉电,换过CPU 硬盘 内存都试了不行的。。

网友B:
先装系统试试,不行也把PQ3补上,飞线也要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装系统试试,不行也把PQ3补上,飞线也要补

补上了也不行,是不是不是这里的故障了。

网友:
哪里烧了哪里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