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无3 5V 电压17020E主供电芯片

楼主(2012-10-12):
先看主供电芯片

VIN 有电压,
我换过这个芯片了,有3V 5V 出来,
可以开机显示,关机再开,就没3V 5V了,
用风枪再加温一下,冷却有3V5V 开机后再关机。就没了3V5V,
经测量发现。EN1 和 EN2 只有1V 电压。。

分析:
此芯片为自身的线性5V做开启。7脚5V正常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两个脚得同时有5V电压。
经测量。PR139前端有5V,但进过PR139后只有1V电压?。。。(此机为有时候开机正常,我们可以在正常的时候测量PR139前后的电压,更为准确)
果断把PR139换掉在开机,一切正常,反复开机关机。。OK!
联想Y460电路图

网友:
思路清晰,很不错!不知道前面换下来的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前面换下来的肯定是好的。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