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冷静王LW-6228电阻阻值

楼主(2012-10-12):
我的航嘉冷静王LW-6228电源使用中,突然爆响,查看发现四个电阻爆炸公别是R6  R6A  R8  R8A,,不知如何检修,望有高手指教,最好能提供该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最好是上图片,否则无法猜测。

网友:
自己先模拟一下线路画一下大概的电路图吧,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就这四个电阻

网友:
谁有图纸请发张看看,谢谢了

网友:
那位师傅有没有图啊·

网友:
没有图纸告诉我四只电阻的阻也可以啊

网友:
应该是2R2 3R9之类的

网友:
刚转正了,没转正给你消息.你看到了吗?航嘉冷静王LW-6228 P4电源,电阻R7 R9是272,R6 R6A R8 R8A都是2R2,R7A R9A是4R7的,R6 R6A R8 R8A烧掉,那开关管必穿,还有其他的损坏元件,慢慢查吧.修过一个类似的,是带温控小板的航嘉电源HK-328 51BP,小板在大板上的4个焊脚有开焊的,造成风扇不转,时间长了,输出部分电解爆6个,主开关管穿,,背面这样的小电阻只烧3个,7500B疑损坏也换掉了,最后修复了这个电源

网友:
由图看,R6R6A和R8R8A为开关管基极驱动电阻,阻值比较小,我修过的为1R0和2R2两种,供参考。

网友:
R6R6A和R8R8A
四个是一样的为1R0

网友:
今天就是碰到这个型号的 一开始保险没事  等一下保险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