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个人经验 个别通病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2012-10-12):
1.IBM T60 945GM  GBM  电流。0。6   0。85  两次跳变,不认内存。用风枪吹北桥一样。 重做北桥不可以,后来做GBM南桥OK
2.苹果 A1278   不充电。电源灯不亮。接口3个16V  没有3。3V  实测电源小板有个三极管三个极都是16V,没转换3。3过来。怀疑三极管击穿。不过换电源小板OK。
3.HP  CQ41  电源灯不亮。没待机。发现没3V5V 首先查35V工作条件。换主供电IC  搞定,出3V5V 电源灯也亮了 OK
4.DELL  amdCPU    AMD 南 北 桥 没有显卡,   LOGO过后花屏,白屏, 竟然系统问题,装系统OK
5.索尼,客户反应摔了一下机器。认不了硬盘,在BIOS认到,后来把硬盘重新分区OK
6.三星上网本。装系统蓝屏0X00007B    在BIOS调硬盘模式,重启之后要用-最后一次设置启动。勿用正常启动OK
7.HP 515  刚开始待机偏大  摸网卡发烫,去掉待机正常。不触发,有3V5V  后来做HBM南桥OK
8.HP NC6150  插硬盘挡LOGO画面死机。去掉硬盘正常,能进PE    做FBM南桥不可以,刷BIOS  OK
9HP 4416S通病  裸板电流 2.00几往上 有跳变的  拆机看显卡供电上管绝对爆了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有1块板子换个上管就OK了 有的换了以后 还不行 需要换SC471供电芯片才OK 换上官OK的请注意返修   显卡供电修修不出来的同志们 可以把显卡供电芯片和显卡供电上下管去了 直接连1.2V 也OK 3个月了还没返修!!
10.神舟HP560  在滚动条死卡,拆主板  网卡短路,拆了一样,然后刷BIOS  换南桥无果,后来装上网卡OK    HP系统通病。
11.索尼上网本    电流直接跳到0.30.  放电无果,  后来做南桥不行,要装上COMS电池   OK
12 宏基  上CPU 电流一直上,达到3A  CPU非常烫手  以为CPU坏了,换了CPU还是一样,结果测没有北桥供电,引起CPU欠电压烫的   修北桥供电OK  CPU还是好的。
13.ASUS  灰屏,经查,显存没有1。8V电压  修显存电压OK
14。三星报显卡两长一短,经查少显卡复位  显卡旁边的二极管穿坏  换掉OK
  满意的加分,有意见的拍砖哈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看得出来都是细心总结的结晶 赞一个

网友:
谢谢,这基本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机器。修一台机器没那么简单。相信认真看的话肯定有收获的。

网友:
谢谢,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经验贴上来……。

网友A:
好多都意想不到,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都意想不到,很不错的经验

有收获就好!!

网友B:
那个戴尔花屏估计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戴尔花屏估计是显卡驱动问题

很花的,根本看不了桌面。

网友:
没有牛,还在进步之中。。。

网友:
这贴我觉得还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