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7cn700mf rh 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开机正常,可以进入BIOS
但是进不去win系统,排除硬盘,用U盘启动,也是自检后就黑屏。只见光标在闪,不进系统。
高度集成的一块主板,清除COMS后也是如此,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吧

网友:
开机提示“输入信号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