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不充电, 求助中....

楼主(2012-10-12):
机器型号:IBMX200
板号:07226-2
现象:能检测到电池,但是充不进电,一直%1
机器裸板拆开,找到电池接口CN7 1脚2脚是电池输出电压,3脚4脚是时钟数据,跟EC通讯的,现在测得都有3.3V,5脚TEMP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接电池也有3.3V,接上电池只有2.0V左右的电压,我个人理解5脚应该是检测电池的信号,当没有接电池就为3.3V的高电平,接入电池就为低电平,这个低电平所指就是小于3.3V就算低电平吧。既然这里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转到充电芯片U2, 这个充电芯片。 ,22脚有20V供电, 23脚和24脚都有19V。第8脚开启EN当接入电池时候就有2.5V的电压,这个时候芯片就有驱动脉冲输出,上下管开始工作,在L7上能测到9.5V的电压,跟电池电压一样,这样就说明问题了,说明芯片充电电压偏低,电池的正常电压是10.8V,要想给电池充电,那么充电芯片就得输出比10.8V更高的电压这样电池才能蓄电。所谓水往低处流嘛。我现在的问题这是这样,充电芯片的输出偏小,L7后面的滤波电容我确定了是好的,没有存在漏电的问题,那么要想芯片输出比电池9.5V更高的电压要查哪些条件呢? 现在充电芯片U2肯定存在问题所以导致不能输出高电压来给电池充电, 请各位师傅们教下小弟这样问题应该查芯片那些条件?      附上图纸

网友:
最后换了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我维修的过程中修得机器点不亮,内存报警一直嘀嘀嘀叫,后面刷了个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