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D 不开机

楼主(2012-10-12):
当时机子接过来的时候是屏被分成8块,一看就是显卡坏了,重植了以后好了。新的问题出现了,每次关机以后,必须断电,不然就开不了机,待机正常,按着开关没反应,如果放电池,必须把电池去掉,再装上就好了,COMS也还原了,还是一样,下一步该弄啥了,指教指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问题找到了,风扇上飞的线供电不合适,把线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