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缺少1.8电压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10-12):
  此机子修了两天了终于修好了晒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同行送修二修说在100元修好就修,本子太老了没有什么价值了。生意淡了再加上是同行的机器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修吧。拆开主板,IO南桥都被别人搞过。电流0.008按下电源开关到0.056又掉到0.008再开还是这样,待机3v、5v正常。EC供电脚正常,直接测试sus_on开机有电压3.3v  SLP—S3#没有电压。问了下饼哥,饼哥回复跟台式机的差不多南桥没有收到PWRBTN#。RSMRST#。。。都会这样那个。于是量了PWRBTN#。这个信号不管开机关机都没有电压  是io发给南桥的  EC我换过,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思考了半天这机子被别人搞过南桥,家里正好有这南桥换了一个上去还是这样,维修进入了困境。第二天问了下班长,班长说给你张时序图慢慢修吧…… 有了时序图修起来还真得心应手。sus_on开机有电压3.3v  说明第一步是正常的,有待机3v、5v的电压说明第三步也是正常的第四步suspwrok_5v 在 图纸的47TPS5520 30、31脚可以测试到3.3v的电压,此电压是正常的由+3.3v_srcp接一个电阻上拉。当时忘记测第五步了直接测的第六步suspwrok_1P8v没有电压往回查找还是回到第五步+1.8vsus问了别人才知道是待机电压开启信号,下面就查找待机电压的+1.8vsus的来源,它来自于SC480, 测量TON  17V  REF 0.45V FB 5V  BST 4.62V EN正常  3.3v vcca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输出+1.8vsus的电压,芯片坏了又不敢确定,但是该查了都查了还是从网上订个芯片回来,芯片倒不贵就是运费太贵了无奈还是买了,回来后换上芯片,开机不再掉电,接上屏顺利点亮……又取得同行的认可!

网友:
这就是维修的乐趣

网友:
这本子,也误导了我一次,同样是内存的问题,导致掉电,结果修了好久的板子,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A:
楼主  咋不把时序共享下了

网友:
嗯嗯嗯!楼主维修的不错啊!掉电的笔记本一般就是麻烦啊!

网友:
羡慕楼主啊,我能学到你这程度就好了

网友:
跳跃式维修法

网友B:
感觉写的有些地方不是太对,待机电压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没有按开关键时的电压。这个机器上电掉电,还可以再次上电,说明不是后级短路。应该是少一项重要的电压没有出来,这个1.8VSUS,是S3下的电压吧,与南桥的待机条件应该没有关系。这个1.8V也不应该理解为待机电压的开启条件吧

网友:
很好的时序图,有了时序图修板就轻松的多了。

网友:
DELL的内存供电是提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写的有些地方不是太对,待机电压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没有按开关键时的电压。这个机器上电掉电,还可以再次 ...

恩  修了两个都是内存电压先出来的

网友:
这时序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咋不把时序共享下了

我又没有  还是问别人拿的我已经截图了  就这么多

网友:
"电流0.008按下电源开关到0.056又掉到0.008再开还是这样,南桥没有收到PWRBTN#。RSMRST#。。。"

楼主修的很好,这个时序图非常有价值哦!
但有疑问想请教:
按照楼主描述的故障,此板触发时PWRBTN#。RSMRST#都还没有,后续电压都还不会产生。
因此,触发后板上新出的电压应该只有+5VSUS,+3VSUS,+13VSUS这三个。
但这三个电压产生的电流似乎不应达到0.048A(0.056-0.008)吧?是哪里消耗了这个电流?
个人觉得触发电流应该几乎看不到变化或只到0.020A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楼主的电源可以读到小数点后3位,羡慕!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可以买到啊?

网友:
按时序修事半功倍

网友:
这份时序非常好。

网友:
你真幸福,遇到难题有饼哥,还有那么厉害的班长做你坚强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