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2-10-12):
客户一台索尼的笔记本,在我们店里用无线上网一切正常,但是到他家里就不行了,可是他家的无线路由器正常,其他无线设备都能正常上网,他家路由器重置过,问题依旧

网友:
在他家偶尔能上无线,但是多数上不了,而且连无线信号都收不到

网友:
无线路由器设置问题。

网友A:
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设置一遍,某个ip冲突了,所以其他的能上,笔记本不能上,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设置一遍,某个ip冲突了,所以其他的能上,笔记本不能上,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现在 ...

额,,我重置了,不行,

网友B:
这很明显是IP地址有冲突吗!很简单啊!重新设置路由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明显是IP地址有冲突吗!很简单啊!重新设置路由器吧!

⊙﹏⊙b汗   我上边说了,路由器我恢复出厂都恢复不下3次了,不管用,要是这种简单的问题我还至于跑这来问?

网友:
连不上看看是不是找的网络不对,跑到别的无线网络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