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卡滚动条,PE也进不去。

楼主(2012-10-12):
    海尔的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卡滚动条,硬盘,内存都换过,外设的零件全拆了,撞WIN7的系统也进不去,客户说是他又一次着急走的时候,关机闲慢了,就直接拔电源了,后来就成这样子了。没思路,求指教。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故障问题,我的是联想3000G430无论是PE还是别的法子GO好系统挂回来,只要走到滚动条就卡死或者死机,在BIOS里开一天看也不死机,并且各项硬件正常,郁闷就是做不仅系统,最后费劲半天的劲做好了系统,可是进入桌面速度奇慢,在界面化下检查硬盘读写速度奇慢,但是硬盘在别的机器上一点事没有,最后只据朋友说可能是南桥虚旱,至今没休。期待楼主解决好问题后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对于你的那样海尔人为关机后出现的问题。,多数是强行断电引起的硬盘故障多,有可能会出现硬盘物理坏道,或接口问题。格盘重新做下系统看看,或者电池拿下来给主板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