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N过道 什么p过道

楼主(2012-10-12):
有好都电子原件   我不明白    什么N过道   什么p过道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给一点思路

网友:
N 过道。。。。。。  你老师教的 ?????   你自己没买点书看看

网友:
沟道,MOS管两种不同的形式,自己 找模拟电子的书看看就知道了,或者直接百度。

网友:
还是先学习吧,,,一点不会的话,问也是不行的,,

网友:
资料看看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