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无法开机

楼主(2012-10-12):
方正T400,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亮一点就灭了,每次按就是这问题!
望高手们帮忙呀!

网友:
按开机按钮,电源指示灯闪亮一点就灭了!无反应,下次开机还是这样!

网友:
要查  电源IC  加焊 应该就可以了     电源IC  也就是  保护隔离 重放电芯片   和待机芯片

网友:
主要 看 电流 跑 多少  多少时间 掉电    说 详细电

网友:
这个问题太广泛了,短路?电压没出?至少也得量下主板电压再说啊

网友:
短路,缺电或 PWROK 不对。

网友:
信息不详,查开机电流

网友:
开机瞬间测一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好好查查把,无法说明具体情况。

网友:
这个怎么指点?详细的   供电到那个位子了?
你要自己先测量再才能进行维修啊  你需要一个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