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 换显卡 掉电

楼主(2012-10-12):
D630本来是不亮的,吹下显卡显示正常。换改良显卡后 上电到0.8掉电,ADS#有一次下来,LPC无动作,哪位遇到过说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自己都说吹下显卡能亮,肯定还是显卡问题,取下来重做

网友:
这机子就是显卡啊,重做一次啊

网友:
显卡做短路了吧,重新做个把

网友:
显卡1.2v电压对地短路了!!拆下了量一下显卡,有可能显卡烧坏了。

网友:
之前能吹亮,换了不行,没其它办法,只能取下来植,也未必改良的就是好的哦,说不定是翻新哦,

网友:
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拆下来 一样不跑马。机器已经解决了,北桥虚焊了

网友:
哈。。。。这个机器我也碰到过。其实不是显卡问题,是北桥的问题。只是我碰到的是不跑码而不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