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不显

楼主(2012-10-12):
主板版号:PAMIRS UMA MB 06228-5 48.4X901.051
电流上到0.8跳变几次就不动了,然后跳回0.75,然后重做北桥,情况还是一样,量各个北桥供电正常,求思路!

网友:
是斜桥吗?斜桥重做的机会很小哦

网友:
      先查内存,再查北桥的信号线

网友:
换 一个CPU试试

网友:
独桥那可能就没什么戏了,6150还可以尝试换个试试。

网友:
还是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遇到不过内存真的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