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令我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电解电容拆下来容易,装上去难呀。装的时候先用烙铁配合吸锡器,很快能把负极孔里的锡吸干净,但是正极里面的锡无论我怎样努力就是吸不走,难办呀?谁有好的方法能把插孔里的锡吸干净,先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支招?

网友A:
用风枪吹,最细的那中风嘴

网友B:
       我不是什么高手,我也看了很多关于拆装主板上电解电容的方法,方法是五花八门,总的原则是不影响主板电路及周边元件,保证电路完整无损。有的用电钻钻孔,这种方法是高危方法。有网友疯刺性说,用激光来打孔还是可以的。
    我的方法是用医用注射器用的7号针头,看到锡融化后迅速用针头捅过去左右旋动就行了。因为针头是无锈钢的不会上锡。

我是买的空心针

网友:
严重同意,我也是这样干的,只是把针头切平,很好用的

网友:
烙铁功率小了,就不好换电容,用35W以上的烙铁,点上松香多热一会!就好吸了.

网友:
正极之所以不容易弄,是因为它所连接的铜片太多,散热太快,达不到焊锡的熔点。所以只要大面积加热或是局部超高温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加吸锡器,很快也很好。

网友:
   先上锡,再用吸锡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烙铁拆不行的,板子太厚,而且上面有大面积铜箔,散热太快,用风枪,将温度调高,风力调大,待过孔里面的锡融化之后就可以把里面的锡吹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最细的那中风嘴

最细的直径是多少?温度调到多少?太高了,你不怕吹坏其他的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什么高手,我也看了很多关于拆装主板上电解电容的方法,方法是五花八门,总的原则是不影响主 ...

首先谢谢你的指教,这种方法和锥子捅没有什么区别的,我用锥子就捅掉过主板上的焊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烙铁拆不行的,板子太厚,而且上面有大面积铜箔,散热太快,用风枪,将温度调高,风力调大,待过孔里面的 ...

谢谢,版主。我试试你的方法。这种方法会把板子吹得很热的。但愿不会伤到其他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我试试你的方法。这种方法会把板子吹得很热的。但愿不会伤到其他元件。

你直接用 风嘴抵住那个过孔吹,温度集中,也不会殃及其他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 风嘴抵住那个过孔吹,温度集中,也不会殃及其他元件

谢谢,温度一般调多少?

网友:
晚上回家试试各位提供的方法,但愿能找到适合我的方法。

网友E: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喜欢烙铁或热风加热 再用镊子戳 就能戳出个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温度一般调多少?

我一般都是三百五十度以上,先将过孔旁边小面积预热一下,温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自己把握,周围原件较多的话散热也会比较快。只要能将过孔里面和另外一面的锡融化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喜欢烙铁或热风加热 再用镊子戳 就能戳出个孔了

如果过孔连接到板子中间两层的线路被戳断了,而你又没有图纸跑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过孔连接到板子中间两层的线路被戳断了,而你又没有图纸跑线呢?

怎么可能戳断 戳的是原来那个孔 只要你加热到锡融化了 用镊子轻轻戳就可以了 反正我是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