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建双路由器啊, 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2-10-12):
在原有的一个路由基础上再接一个路由器, 有哪位会的,帮帮忙, 请具体点,如:如何接线,怎样在路由里设置....
路由器

网友:
百度就知道的,你两个一样的路由器吗? 修改其中一台路由地址,DHCP不启用
同意楼主:
5.0
信宜优家电脑
同意楼主:
是一样的路由器, 在哪里修改路由地址呀?

网友:
在LAN口设置那里,比如把192.168.1.1 修改成192.168.0.1

网友:
这个简单,就是一个路由做主路由,另外一个接主路由插孔(不是WAN口)。额,简单点就是从路由得到的IP就是主路由给的。从路由得到IP在把得到的带宽,分成另外的IP给其他电脑!

网友:
和接电脑差不多 第二个路由 把192.168.1.1 修改成192.168.0.1 设置为动态IP即可

网友:
这么简单,我试试看

网友:
建议设置成静态路由好一些。假如第一个路由LAN口是192.168.1.x(X:1---255都可以)网段,第二个路由LAN口设成192.168.2.x。
在第一个路由上绑定第二个路由的WAN口地址(假如IP地址设成192.168.1.20),同时在第一个路由上建立一条静态路由如下:目的IP地址192.168.2.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20 。在第二个路由上配置WAN口为:静态IP ,IP:192.168.1.20 ,子网掩码:填第一台路由的掩码 ,网关:填第一台路由的网关 ,DNS:填和第一台路由一样的DNS。
静态的比DHCP的,动态的更便于管理,便于排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