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这NEC 16寸液晶的驱动板接口定义,想改LED

楼主(2012-10-12):
个人实在太菜了,液晶拆开了,原灯管长度(335MM)也量了,现在就欠驱动板接高压板的接口定义了

因为驱动板接高压板的接口7针的,不是淘 宝上那种改装套件的6针通用接口,而限制于个人能力和设备,对接口定义无从入手,望论坛高手帮帮忙,谢谢!

液晶型号是:NEC-N8368-D0003

网友:
6根线的那种其实就是 2个vcc输入 2个GND接地  一个亮度控制  一个NO/OFF控制  你找找看 板上肯定有标记,或者你跑下电路,用表测一下。不难啊

网友:
回楼上,我专门看了看高压板和驱动板上的标识,但没有任何头绪,因为确实没有标识,板子背面都没有

跑电路不太懂,最多就检测VCC和GND,个人真的很菜,诚心请教。

网友:
只要地和VCC没错,其他的你不会测就一根根试啊,

网友:
主要前天给外边的维修店,说机器老、没有灯管、4灯管难搞之类的,都推了我,后来在淘 宝搜索到LED替换方案套件,本人没什么电子基础,现在问题是不懂得找亮度控制、NO/OFF控制针脚的方法,不过还是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
供电和地线弄清了就没事,不会烧的,可以一根一根的试,

网友:
希望有了解这7针接口的提供一下接口定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