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贴片三极管。M147

楼主(2012-10-12):
这是一台车用DVD导航仪上的贴片三极管,上面印着M147。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查到它。

网友:
拆下来量正反向阻值。 确定是双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代换嘛主板上随便拆个便是。

网友:
这个三极管已击穿,取下量全部短路。主板上也没找到这种管子。

网友:
    只要是功率差不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