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v62w液晶显示器颜色显示不对求助

楼主(2012-10-12):
液晶显示器关闭后还是会白屏于是我就自己拆开了   液晶显示器拆开后  再装回去  显示一下白屏就关闭了 不知道是不是刚开始我把液晶屏到接vga的板的线接反是不是一种是花屏 一种就是我之前说的白屏一下了    电源还是有接通  电源灯显示待机  有没人懂的指导一下啊  显示器是方正的02年买的吧
我后面再接了一下可以了 但是颜色显示不对了呀

网友:
重新把屏线清洁下  再装回去 基本就好了

网友A:
屏线接反了  我重新接了一下可以了   但是显示的颜色不正常啊  现在要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反了  我重新接了一下可以了   但是显示的颜色不正常啊  现在要怎么弄呢?

屏线接反了  我重新接了一下可以了   但是显示的颜色不正常啊  现在要怎么弄呢?.
显示器是什么颜色上图片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不行就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反了  我重新接了一下可以了   但是显示的颜色不正常啊  现在要怎么弄呢?

先用万能驱动板点屏  确定屏没问题在修  你线插反了  有是运气不好会烧东西的。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啦,要是我,就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