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 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10-12):
这个不会是逻辑芯片坏了吧?还有救吗?

网友:
楼主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你想修的话 屏电路吧

网友:
我遇到的基本都是屏的排线问题  清洁就收钱

网友:
拍张照片瞧瞧,看是否修过这种故障-不过好像这种显示器特廉价!

网友:
HKC的显示器,高压板最容易出问了

网友(点评):
高压板会引起花屏?

网友:
花屏一个是屏大问题一个是屏线问题.在再一个就是驱动板问题.大局 跟高压条无关

网友:
在楼下偷着学习

网友:
应该是显卡 又有可能是高压板上的电容坏了

网友:
先排线,再驱动板,再屏 好像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LZ还没有解决问题啊 ?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个和高压板,无关

网友:
已经拿去修了,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还不如重新换一台,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12-23):
我的也是花屏纠结中

网友(2013-10-10):
觉得这帖子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