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GL40+IBM南桥,电影全屏死机 整板电压正常,

楼主(2012-10-12):
北桥GL40+IBM南桥,电影全屏死机 整板电压正常,全部330电容更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兄弟更换系统,更换驱动,碰到过,换了笔记本专用系统就OK

如果不行,再来查找愿意,看看CPU和显卡供电是否偏低

网友:
这种问题多与软件有关 以前遇到过看电影有声音没画面或者死机的 结果是播放器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不明显的问题,确实不好说。你仔细摸摸主板,看是否有什么地发烫,如网卡,声卡之内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看电影没声音。最后是一个PCI的软件没装造成的。

网友:
再换过 电容,这种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330电容全部换过,系统早就重装过。。。准备换北桥。

网友:
换北桥后,还是一样,因为换的是新南桥,无铅珠子,灵机一动,加焊南桥,成功了。

网友:
因为全屏才死机,动了北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