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2-10-12):
顾客送来一联想8GU盘 插上电脑显示成了读卡器 里面有重要资料
这该怎么办呢 ? U盘这情况要量产不?资料能在量产后找到吗
求大侠告知!

网友(点评):
以前也遇到过,觉得没重要数据就抛进垃圾桶

网友:
在PE状态下能用吗?

网友:
不能啊 .......盘都变了 变成读卡器了    就是量产后资料能不能找到

网友:
拆了  换芯片a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啊
我遇到过硬盘中毒就这样了,你可以进PE看看资料能弄出来不。资料出来了,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量产后资料全无了,无法找回。没有量产,或许还有点希望。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应该是IC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