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电源无反映求助

楼主(2012-10-12):
背面型号参数

内部,保险无短路

另一面

正面,接市电后什么都无反映,灯不亮,无声提示,和不接电一样。这机放了有十年之久,当年按正面开关是有灯亮的。是不是电池坏了?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i没遇到过,期待高手

网友:
放了十年,估计蓄电池里面的电解液都已经干了吧!实在没办法的话,只有一级一级的查电路

网友:
蓄电池挂了,以前遇到过。直接测下蓄电池电压。

网友:
请问下这个可以接摩托车上发电用不,有时停电,只要吹吹风扇和照明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做逆变器用吧,但是是24V的哦,最好不用的时候将电池和电路板断开!!

网友:
应该是蓄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摩托上得是12V的吧。需要2个串联。今年夏天停电的时候,我用电动车上得蓄电池接到我拿山特UPS内带电风扇20分钟豆不到。

网友(点评):
我的是12V的电池没用了其它都正常,就是摩托车发动起来12V接到电池+—

网友:
这是一台逆变电源,接上电源,按POWER键,里面有继电器跳动的声音,同是绿灯亮进行充电;220V断电后自动进入逆变状态,输出220V,可为电脑等设备提供电能。

网友:
传说中的停电宝

网友A:
我这有五六个呢,都是同样滴问题,换电池就好了,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用呢,我还待处理掉呢,没人要

网友:
外接+24V电源,接220V交流电,按面板开关看是否能启动,能启动说明电池没有存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五六个呢,都是同样滴问题,换电池就好了,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用呢,我还待处理掉呢,没人要

摆上三个照个像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摆上三个照个像看看。

你要三个全要滴话每个50,你自己换电平保好用,邮费你出,就给你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五六个呢,都是同样滴问题,换电池就好了,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用呢,我还待处理掉呢,没人要

UPS不仅有停电供电的功能,还有吸收浪涌的效果,简单的说使电压更稳定些。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好的或充满电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三个全要滴话每个50,你自己换电平保好用,邮费你出,就给你照

上个像片,弄出这么多想法来,

网友:
我也有十个左右放在店里不知道要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