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指令线和硬盘怎么接,要不要接电源和数据线

楼主(2012-10-12):
问下指令线和硬盘怎么接,是不是RX和TX接,TX和RX接,地和地接,还有一脚为空
然后还要不要接硬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

网友:
好象看的人挺多的,没一个回一下,纳闷,都不知道吗,还是太简单了都不回答了
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