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双显卡笔记本装独显驱动黑屏

楼主(2012-10-12):
华硕X42JC,一个intel集显,一个nvidIA G310M 独显,win 7下,为什么一装独显驱动就黑屏呢,安全模式下将独显禁用后,就又能正常开机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嗯!在BIOS里关闭掉独立显卡

网友:
在BIOS里关闭掉独立显卡

网友:
一些双显卡的本在XP系统下是不支持独立显卡的 在WIN7下可以支持 一点点建议 大侠们别在意

网友:
在BIOS里调显卡模式为双显卡,应该没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win7系统有问题,换个系统在试试

网友:
升bios解决的,原来是普遍问题,华硕台式主板没得说,但是笔记本真的坑爹

网友:
WIN7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和你的系统或驱动有关系,驱动是在官方下载的吗?笔记本驱动直接到官方下载
系统的话可以到这里下载的

WIN7 XP下载http://hi.baidu.com/new/166161

驱动确实也会造成这种现象。之前装联想机子系统是正版的,驱动也是联想官网的,但还是有问题,之后用驱动精灵重新装过就好了。(毕竟联想官方驱动并不是最新的最合适的芯片厂商的驱动)

网友:
亲们 bios里还可以这样搞啊

网友:
驱动不对,去下官网的。

网友(2012-12-04):
值得发扬光大。。。

网友:
本人手头也有一个I5 ATI的启用显卡蓝屏

网友(2013-01-23):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是一台ACER双显卡笔记本,INTEL 集显和G310M独显,装XP时,集显驱动什么都可以打上,但就是。3D视频控制黄色吧叹号,一直都装不了驱动,后来改装WIN7,前面都可以显示,但是装完系统重启后就黑屏,但是到BIOS改成集显的又可以显示了,只要改成独立与集成交换功能,就会黑屏,非得在安全模式下独显才可以!

网友:
见我的回帖,升最新的bios

网友(2013-02-28):
驱动不对,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这个BIOS 程序吗?

网友:
刚好碰到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双显卡的,一般XP不支持,但是win7是没问题的,可能是你系统问题,建议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擦擦,硬盘最后也扫描下有坏道不,然后在排除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3-04-01):
从官网下载显卡驱动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啊,从官网上下载试试

网友(2013-05-10):
到官网下载老版本驱动安装,这个显卡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