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PS-110CB-A电源

楼主(2012-10-12):
检查电源绿线有+5V电源,短接绿、黑线后测量;黄线+8.5V
红线+6V
橙线 3.2V
紫线+5V
灰线0V
蓝线-8V
请各位达人判断一下故障位置和原因,小弟不胜感激。
DELL

网友:
红线有问题,估计电容坏了。

网友:
先查无此12V电压低的问题,看带载后电压是否能恢复正常,如果不能就查12V的滤波电容和输出复合二极管,最后查PG的电压

网友:
电压是低了点,有些电源是要带负载才正常输出电压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输出电路有短路,查查空载电流,一般在0.05A左右正常。又或者看看有没有可调电阻等,可能是老化了接触不良。查查灰线相连的电路有没有故障,慢慢查吧,新手就这个样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