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触发

楼主(2012-10-12):
如题,接到一台HP CQ40 AMD 独立显卡笔记本,版号LA-4112P。不触发,按开关用示波器打EC32脚有跳变,但不发出PWRTN的跳变信号,晶振也有起震,休眠信号,温控信号都正常,怀疑是EC坏了,换了个新的也是一样。用示波器测试bios 1脚片选信号,波形一闪一闪的,怀疑是程序坏了,在网上下了2个都是一样,纠结,有哪位大神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求其BIOS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comS放电有没有试过

网友:
再一下信号。。。。。

网友:
都有试过了,不行,就是打BIOS波形感觉不正常

网友:
新手报到,学习

网友:
换那两个小协震电容看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没解决。我的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与EC的线路都通,且BIOS有供电。再按下开关键时,EC32脚也有跳变, 但 117脚PWRBTN_OUT为0.76V,量16脚LID_SW#及127脚AC_IN都为高电平,EC换过,南桥重做过,还是没解决,后来客户不修了,但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南桥晶振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