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放6个330的方法

楼主(2012-10-12):
4736掉电通病,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网上很多人说放4个也可以正常,我最近接到三台四个电容二修的了,也是这里,加两个后正常。但因背后空间不足的问题要加6个电容是有点困难的,今天把我上6电容的方法晒一下,说好高手不能给我扔砖头。
1、首先对接电容,把接地极都连在一起,(这个不难吧)

2、反面放入CPU座背后的空间里,尽量住上方靠,然后用胶布固定一边。

3、焊接露出来的一边的正极(这个也简单吧),重复2、3步焊好另一边。

4、完成后,撕开胶布,测量脚没有虚焊,最后,在电容中会露出一点点接地的焊盘,用线连到中间。

5、清理焊点还有附近的焊球什么的杂物,贴胶布

大功告成!

网友(点评):
有点复杂,其实不用拆NEC大电容(真正的难度就是它),直接在正面的电感和地线之间并2个330就可以了。

网友:
啊哈   俺学习下

网友:
早就用这招了,麻烦,用4个不行才用这招,楼主做的不怎么美观,要做的像一个芯片一样

网友:
不用把电容反过来,直接把电容的正面朝上,焊在三道焊条上就可以了,而且不影响空间和美观……

网友:
上边有几个说的那么好,怎么不放出图片来观摩一下?鄙视你们这些所谓的高手,总是事后诸葛亮,早干嘛不发帖?别人发帖又嫌别人的不够美观!真想扣你们的分!

网友:
嗯!呵呵呵!的确有点丑啊!唉!能用就行啦!

网友:
我一直是那样做的

网友:
忘记说了你焊的好丑哦

网友:
可以就好装到里面外面是看不到的

网友:
要美观,买一个NEC回来。
要牢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收到钱,并且做好售后。

我们弄的是电脑医院,不是电脑美容。

网友A:
能不能弄个图看看,我尝试了非常多次,就是不行,

网友:
怎么都把NEC大电容去掉呢?在CPU脚座附近看有没有装电容的空焊盘,补2个330的上去就好了啊!不一定要去掉NEC大电容的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那NEC大电容一般用什么方法取下来

网友:
  直接刮个地出来摆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换新的NEC电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那NEC大电容一般用什么方法取下来

用手术刀,前后一分钟可以搞得很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弄个图看看,我尝试了非常多次,就是不行,

先把三道焊条除锡焊平,然后把六个电容放平,用堆锡的方法焊接即可……

网友:
這個方法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三道焊条除锡焊平,然后把六个电容放平,用堆锡的方法焊接即可……

绝对不够长度,我左右,斜放,反斜放,正反都测试过,实在是没办法,只差约2MM左右的距离,

网友:
不错哦,
功能解决了,也要考虑美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边对称倾斜45度就可以了……

不行,我记得,四个边是两长两短的,并不是一样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我记得,四个边是两长两短的,并不是一样长的

不会啊,我修了四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笔记本都是一样的毛病,都是用六个330正面向上放在CPU底座的里面了,正好可以放下,方向你再试试看……

网友:
客户取走了,下次我再试,如果你还有机,抓个图给我看看,感谢

网友:
今天修到了个4736zg 可换了六个330上去,可开机刚进系统还是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A:
你是不有装反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有装反的了?

怎么可能,正负极我还是知道的吧。

网友:
6个浪费,4个220U都够了,修了几十台没见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弄个图看看,我尝试了非常多次,就是不行,

是完全可以放6个330的,在中间刮开板漆上锡就好了,上图
今天刚好有个客户来了,一直催着要走,没来得及详细拍照和整理美化

网友:
是完全可以放6个330的,在中间刮开板漆上锡就好了,上图
今天刚好有个客户来了,一直催着要走,没来得及详细拍照和整理美化

网友(2012-11-24):
nec 907 容量是900左右吧,要用4个220就差不多了,6个330差不多是标值的2倍了,不过一直都换全新907,好看又省事。用bga换。

网友:
真是各显神通啊,能解决就是好的,又实用又美观就需要更高的实力了

网友:
呵呵,真的挺难为人的,我一般都是不拆大电容的找两个330加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