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宝 笔记本通用LED恒流条 可调亮度LED升压驱动板5-20V

楼主(2012-10-12):
最新款LED升级套件,秒杀市面同类产品方案
产品规格:
体积:       8.9*1*0.5(cm)
输入电压:   DC 5-20V
输出电压:   12-50V
亮度调节模式:模拟调光,0V最亮5V最暗
此升压宝我们现在送一个连接线,(线下面有二种,有图片)发货库房时随机的。
产品特性特点:
  • 超小体积,可放进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笔记本屏框内
  • 进口超宽电压IC及MOS,5-20V输入适用绝大多数机型
  • IC自动识别LED内阻,适当调节合适的电压,不用担心输出电压,只要是高于输入基本就没问题
  • 两种输出座,基本可以通用大部分LED灯条
  • 全部采用进口元器件,TDK全密封电感、全钽电容设计、白俄罗斯封装MOS、三星贴片电容及电阻、富士康代工的精密座子。反正都是好东西,真材实料,可放心使用

注意:此板不适用于3粒一组的9V左右的贴片灯条(那种LED为降压方案)
近年新款笔记本都配置了LED显示屏,其鲜艳的色彩,超高的亮度,以及超低的节电让人爱不释手。而几年前的老款机器随着使用的年限的增加,屏幕亮度开始降低,发黄。那么,能否让老屏重新焕发青春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无非是更换新的灯管或者新屏嘛。
那么,能不能在最经济的条件下,把老屏改装成LED显示屏呢?请跟着我一步一步把CCFL背光旧屏换成LED背光新屏吧。
列举几个LED背光的优点:高亮,色温纯在、长寿命,一般换了lED背光那就要等到你机器报废也不用在担心背光出问题了,还有就是节能,不是说可以剩多少钱,尤其是笔记本增加电池的使用时间,一般的可以增加40分钟到一个小时。
购买与原灯管相同长度的LED灯条,以及一条LED升压板,这是必备的。市面上现在的LED改装一直没有一款可以囊括所有输入电压的好方案,这款方案输入电压范围是5V-25V自适应,涵盖所有笔记本电压,灯条我们一般是提供三星原厂灯条,是三星供应商直接供货,绝无国产灯珠出现,亮度、色温、寿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决定打破LED改装暴利时代,给更多的朋友带来更加完美的产品及更高的性价比。有同行拿板砖拍我,你们碰到可要帮忙啊!不说废话了,现在开始步入正题。
高压板改升压板简单说明:
找出原笔记本高压板的四个输入电压信号,再次强调是低压输入端,分别是:1正极4.519v2负极(地);3开关信号3v左右;4亮度调节信号3~5v
此四点信号必须找出来,否则不能正常使用。不管有多少根线基本都是这四组。先找出GND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看出,实在看不出就拿表量下与螺丝定位孔,或者与电容的负极相通的就是了,其次找出正极,一般目测与保险相连的便是,看不出来就直接加电,用表量下便知,因为已经找出负极了吗。这时就剩下开关和亮度调节了,这两根就更容易了,要是找不到就先拿把正负极接好,剩下两根线直接拿着往购买的LED升压板上的开关上触,哪个可以亮,哪个就是开关,余下的一根肯定是亮度调节了。
为了避免在测量中或者焊接时候短路,在电路中找出另外的接入点。搞电子的不用细提,两点成短路状态的即是同一个接入点。
LED升压宝接线演示图片(此升压宝不含下面LED灯条):
第一步:
找出原笔记本高压板的四个输入电压信号,再次强调是低压输入端,分别是: 1正极4.5到19v;2负极(地);3开关信号3v左右;4亮度调节信号3~5v。
此四点信号必须找出来,否则不能正常使用。不管有多少根线基本都是这四组。先找出GND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看出,实在看不出就拿表量下与螺丝定位孔,或者与电容的负极相通的就是了,其次找出正极,一般目测与保险相连的便是,看不出来就直接加电,用表量下便知,因为已经找出负极了吗。这时就剩下开关和亮度调节了,这两根就更容易了,要是找不到就先拿把正负极接好,剩下两根线直接拿着往购买的LED升压板上的开关上触,哪个可以亮,哪个就是开关,余下的一根肯定是亮度调节了。
为了避免在测量中或者焊接时候短路,在电路中找出另外的接入点。搞电子的不用细提,两点成短路状态的即是同一个接入点。
第二步:
把坏屏上的CCFL灯管取出来取下。
第三步:
把LED灯条直接放进要改装的显示器原灯管下面的屏框上,记得用双面胶固定,免得使用中灯条移动。

网友:
哎哟!真是不错!这东西多好啊!哪天去买几个吧!以备不时之需呀!

网友:
这个就一个+ —啦,有电路基础的都知道

网友:
呵呵,三十大洋一块。可以尝试改改。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像LED屏暗的 可以用他来搞搞吗?

网友:
我还是搞不懂怎样找开关与亮度调节

网友:
LCD和LED两用呀,支持一个。

网友:
建议再标注一下功率

网友:
这下可以自己改led平了

网友(2013-01-23):
本人已试 成功 了

网友(2013-07-30):
这个板可以吧VIN ON ADJ都接到USB供电上去么,还有输出时不是吧排线123脚接到+上,5678910接到-上啊

网友(2013-10-16):
这个不错,比用灯管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