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各路电压正常,但就是没法点亮主机

楼主(2012-10-12):
安钛克850W电源
上午用的好好的,下午主机就挂了,
能开机,诊断卡不跑码,用万用表量电源12 3.3 5V电压输出正常
换别的电源,主机一切正常,把这个安钛克电源放到别的主板上,同样是开机不跑码
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主板有CPU电压不?电源的PG正常吗。你量的那些电压有没偏低呢,还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哪一路电压延时了。。  我遇到好几个航嘉400W的跟你的一样,12 3.3 5V电压输出正常 主板不能开机,有的没CPU电压。都是 6PIN12V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先查查PG电压,在电脑启动过程中保持测量,观察PG是否稳定。有的电源空载正常,接了主板等负载会不正常。

网友A:
已解决,是电源24针接头有点松,夹一下正常了。
本打算返修去的,后来试了3块主板,Z68和C206,全都是开机不走码,后来换了块工控主板,一次点亮,这个工控主板24针接口针比普通的板子稍粗,我记得原来接电源的时候,用了比较在的力气才插上去。想想应该是这个原因,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是电源24针接头有点松,夹一下正常了。
本打算返修去的,后来试了3块主板,Z68和C206,全都是开 ...

你这个情况我倒也遇见过,以前有块技展的电源+昂达的主板就是卡扣卡不紧,经常无故重启,电源换到其他主板正常,该主板接别的电源也正常。
维修经常会遇到不算问题的问题,不过越是修得多了又往往会先往复杂的方面想。还是替换法最能快速确定故障。

网友:
好,谢谢,学到了哈

网友:
二楼的思路经验不错,有的主板AXT比较紧,再把电源换到AXT接口较松的主板,很可能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也遇过松动不开机的

网友:
原来是接口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