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芯片BQ24751工作原理分析与故障检修

楼主(2012-10-12):
针脚号针脚名称 针脚作用描述
1CHGEN#低电平充电使能控制,低电平开启充电,高电平关闭充电。
2ACN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
3ACP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电阻正输入
4ACDRV#适配器输入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5ACDET适配器电压检测
6ACSET适配器输入电流设置
7ACOP功率限制信号输入
8OVPSET过压保护门限设置
9AGND接地端
10VREF3.3V基准电压输出端
11VDAC充电电压设置基准输入
12VADJ充电电压设置信号输入端
13AGOOD#适配器电压检测正常指示信号输出端
14BATDRV#电池为系统供电的隔离场管驱动信号输出,低电平时,场管打开,由电池为系统提供电源输入。
15IADAPT适配器输入电流放大信号输出,电压值等于ACP-ACN的20倍
16SRSET充电电流设置信号输入端,通过SRSET与VDAC之间的电压差来控制充电电流大小。一般是EC发出IREF信号输入到芯片SRSET针脚。不同的电压设置不同的充电电流。
17BAT电池电压检测
18SRN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反相连接
19SRP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正相连接
20CELLS2节3节或4节电池电芯数量设置信号输入。低电平时表示电池为3芯,高电平为4芯,悬空为2芯
21LEARN正常为低电平信号,主要是在出现电路异常时进行保护。高电平时,IC的供电选择功能失效,IC将强制使用电池为系统供电。当电池电压过低时(单节电芯电压低于3V时),又会切换为AC供电。电池电压利用BAT引脚来侦测。该引脚为EC控制,当侦测到AC电压异常时会拉高,AC拔出瞬间也会拉高。
22PGND接地端
23LODRV低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4REGN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输入端,在内部连接6.0V LDO模块供电。
25PH输出电感连接端
26HIDRV高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7BTST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端
28PVCC内部6V LDO模块供电输入端
1 供电
供电输入到芯片28脚PVCC
2 适配器输入的检测信号
VIN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为到芯片ACDET针脚提供一个高电平
3 芯片输出电压
ACDET在芯片内部经过了两个比较器比较,一路发出开启信号,开启3.3V REF基准电压输出,一路开启内部的6V ldo电压,LDO电压在内部为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提供供电,另外从REGN针脚输出电压,在外部连接升压电容与二极管后,给BTST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
4 充电开启信号输入
1脚CHGEN#输入一个低电平充电平开启信号。充电芯片工作,控制外部场管导通为电池充电。

网友:
感谢分享!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是要感谢下楼主对这个BQ芯片还真没研究过,刚好手上有个CQ40也是BQ充电芯片 明天去试试

网友(2012-11-12):
谢谢楼主的分享。其实感觉这充电虽然不常修不过。也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工作时序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 还没有这种电源口换啊  其它戴尔主板上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写的太复杂了,看不懂,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真的。如果PDF上都用中文就好了。。如果哪个兄弟有这爱好,一定发财

网友(2013-08-08):
都尼玛扯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还是感觉看图的比较直观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太精彩了,我有一台DELL上网本就是这个芯片的。现在是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大概30秒左右就不亮了,检测到电池电压变成0.56V,怀疑是此芯片坏,还没有换。

网友(2013-11-04):
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2014-01-20):
  说明收藏起来了,手

网友(2014-04-18):
原理怎么不说下

网友:
工作流程也可以说下

网友(2014-10-19):
你们俩的帖子好像一样充放电芯片BQ24751工作原理分析与故障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6617-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这个和BQ24735比较 那个更新呢?是数字大 就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