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G450电池上电时序

楼主(2012-10-12):
仁宝聯想G450上電時序 插上适配器有19V“VIN”电压输入,经过PQ301直接导通,到达PQ302D极,因为PQ302控制极有18.5V左右电压因此未能导通。此时BQ24751,28脚得到PVCC供电,开始工作,第5脚为适器器电压检测,适配器19V经PR306及PR310分压得到2.6V左右的检测电压,芯片得到这个电压才认为已经接入适配器,不然芯片是无法正常工作。BQ24751检测到适配器输入后第4脚输出电平信号将PQ302控制极电压18.5V电压拉低至12V左右让其导通,适配器电压19V就可以到达B+(公共点)。 保护隔离通过。

同时适配器“VIN”电压另一路经过PD103二极管及PQ101,为51ON#、VS提供電壓,另外也為RTC電路提供供電。VS这一路去开启ISL6237待机芯片第4脚EN_LDO总开关信号,第7脚输出VL线性5V电压,并且为自身的REF脚供电。MINPWON信号受到VL电压作上拉驱动为ISL6237 3V、5V单元开启控制信号EN1,EN2,并且输出+3VALW +5VALW待机电压为SB、开关、EC待机。51ON#有17.6V左右的电压加载到D42第2脚为开关排针提供电压,第3脚有+3VALW上拉驱动。EC向南桥发出EC_RSMRST#通知其待机已正常。

此时用适器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瞬间低电平输出D42第3脚通知EC可以开机, EC收到开机命令后输出EC_ON导通Q23,51ON#因此保持低电平状态,此时开关针上应有变化,待机时应为17.6V,开机后为3.3V。PQ101则保持导通。EC向南桥发出PBTN_OUT#开机请求命令,南桥返回SLP-S3、S4、S5#等信号到EC同意开机。

仁宝G450电池上电时序

插上电池有12V左右电压BATT+为51ON#供电,RTC电路供电,PQ101此时未能导通,VS电压暂时未能产生。(目的是为了省电吧)51_ON#经过D42第2脚为开关排针供电,此时第3脚应无电压。按下开关,D42第2脚有瞬间拉低51ON#,經PR112,PR113分壓得到2V左右的電壓此时PQ101暂时导通,BATT+电压便可以通过产生VS电压,VS开启ISL6237第4脚EN_LDO总开关信号,第7脚输出VL线性5V电压,并且为自身的REF脚供电,MINPWON信号受到VL电压作上拉驱动为ISL6237 3V、5V单元开启控制信号EN1,EN2,并且输出+3VALW +5VALW待机电压为SB、开关、EC待机。EC有供电后开始工作,第一时间发出EC_ON导通Q23拉低51ON#让其保持低电平状态,PQ101保持导通,VS电压便可以一直产生。

网友:
楼主的文章真不错,谢谢了。

网友:
楼主厉害,要向你好好地学习 写的很经典呀

网友:
嗯!阁下写的不错啊!但是要是附有图片那就更好啦!

网友:
并且输出+3VALW +5VALW待机电压为SB、开关、EC待机。

电池待机无+3VALW +5VALW。不知怎么理解?

网友(2012-12-18):
很详细,就像说明书一样,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到这些 头就大了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个境界啊

网友(2013-03-11):
PIN8(OVPSET)3.22V,PR309 PR304阻值正常,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
PR309 PR304是19V分压电阻

网友:
谢谢,以后估计可以用到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是圈里人士哦

网友(2013-05-04):
结全图纸叙说就更好了哟

网友(2013-08-07):
谢谢了,我在修这个机器,电池接口一直有个高电平,应该好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