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插CPU电源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12):
手上有几块板有一块同行拿来插上CPU电源开机就掉电不插不掉一般是哪里问题啊检测板上没有短路的现象迷惘啊.哪位大师能指导下啊.灰常感谢

网友:
插上四芯供电就掉电 不插就好 是吧
这个一般是CPU供电有问题 第一步 先检查CPU周围的场管有没有短路或短路的 一般是把管击穿 如果没有就需要考虑CPU供电芯片了

网友:
基本就是桥 cpu座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快电源试下,遇到过同样问题,结果电源坏了.

网友:
电源是好的.换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那你按3楼说的漫漫查吧!我那问题是短接电源绿黑两线电源正常启动,接到主板上就不行触发然后掉电,费了很多周折,最后电源问题!!!修那东西就是废神!!

网友:
一是ATX电源有问题 二是CPU供电问题,MOS管击穿等

网友:
mos管或者cpu坏了

网友:
首先是CPU供电有问题,查MOS管,查CPU电路控制IC

网友:
这个就不说了啊。cpu有短路啊

网友:
应该是属于瞬间断电那种,大部分都是cpu供电的场管的问题,intel的板子 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3-05-11):
我有块是精英G31T 主板,也是开机掉电,不接P4接口就正常,用成用表测到上管的D-S极是通的,拆下来量管子是好的,请问是那里问题,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上4PIN 如果掉电就拔掉4PIN 如果上电了 说明CPU供电模块问题

网友:
mos管,高压电容,无非就这两种~

网友(2013-10-29):
修好了没?怎么解决的?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