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的PG信号是第几脚

楼主(2012-10-12):
RT8802A的PG信号是第几脚

网友:
是第2脚 ,1脚是EN,详细的可以在迅维网搜一下 …………

网友:
PDF图中有的

网友:
张老有句话说得很好,大概是:多动手多思考,少提问,象这些随便找个PDF都能找到的

网友:
应该是第二脚吧!测测店员PG接口所连接的元器件在连到电源管理芯片  看看是第几脚?

网友:
第二脚啊1.12为开启

网友:
第二脚呀,怎么这个也没分出来

网友:
是第二脚,1.2v左右吧!

网友:
小白白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