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不上电,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2012-10-12):
应该是杂牌的板,桥的振晶有1.5V电压,开关针无电压.师傅们这的维修思路什么啊.本人小白,怎么发不了大图啊,好象没有1M也发不了

网友:
补充说明,开关针无电压,

网友:
   先查电源,在查5VSB线路

网友:
那东西就一个脚有点压可能不对,是不是对比电压没来呢!查查看吧

网友:
想知道图中VR1(EH11A)为什么那么烫,就1个脚有电压(4.7V),这个4.7应该是从电源紫色那里来的.

网友:
顺着开关针跑电路跑到那里控制电压的元件.基本就解决掉拉

网友:
就是不会跑啊,开关针不知道和谁连起来,小白,别笑话.实在是看不出线

网友:
桥有问题都会不上电

网友:
先插电源5VSB吧!

网友:
会下桥吗?把桥弄下应该就有待机电压了

网友:
这个一般 都是 5v转3.3v的  发烫说明后级和短路   你去测下 USB的两根数据线 看看会不会短路是不是桥也坏了

网友:
发烫,说明它后面的电路里有短路的地方,主要有南桥,I/O芯片,网卡,声卡,时钟芯片等。

网友:
在楼下偷着学习

网友:
前级短路烧后级

网友:
先查供电电源  再用假负载查时钟复位
都有的话  就跑复位电路

网友:
来学习下,看楼上回复,应该是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跑5VSB到PWRBAT

网友:
估计是SB挂了,摘掉SB看看吧

网友:
供电短路,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这个情况不是网卡坏了就是桥坏了,无别原因

网友:
这是雷打的主板,5V转3.3V 开机电压短路了,不是网卡就是南桥。

网友:
开关针是连5VSB的,看看5VSB线路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做一下主芯片

网友(2013-08-28):
三端稳压器发烫,而且输出脚电压都没有了,说明后级有严重短路。先把所有的外设板卡全部卸掉,再用万用表打打看,看它通哪些地方,这个三端稳压块一般是给南桥提供待机供电的,叫+3. 3V_DUAL,你先查与它相通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击穿的。网卡可能性不是太大但也查查看,南桥挂的可能性大。在换南桥时,先看看网卡是不是挂了,因为网卡挂了虽然不会使+3. 3V_DUAL被短为0,却能使好的南桥再次挂了。

网友:
网卡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