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三星R467

楼主(2012-10-12):
首先在这里要感谢论坛里的帖子   帮我解决问题     废话不多说了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67   说实话我一看到三星就头大  还说在这里等着    我就插上电流表  有待机  开机 跑到0.35 不跑了   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   把主板 拆开  先了下CPU供电 0.9V  郁闷了   然后就进论坛 查看有没有人遇到此故障  然后找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说硬盘下面那个贴纸 下面有一个电容去掉好了   赶快疯抢拿起 吹掉电容  上电开机 OK了   没写过帖子   在次感谢

网友:
好像待机高才是这样吧,第一次见出CPU电压还是电容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呵呵先修通病

网友:
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就象捡到钱似的

网友:
三星系列的通病.楼主真幸运捡到了.一般都是硬盘下面哪个黑色的贴纸下的电容.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就是捡到钱了。你走狗屎运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也让我捡下这个钱

网友:
这个机子这里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