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联想G455 能正常开机 但过一两分种后就掉电 裸板下 CPU 显卡温度极高 散热器风扇处冷的 CPU 显卡 上的铜管汤得有点不正常 CPU 供电阻值只有偶7,8欧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有没有那位大师给点思路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楼主的散热器是不是没有上好哦

网友:
难道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量下U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CPU阻值7欧...你是装着CPU测的吧. 出冷风不就是说明你的铜管散热有问题了吗.换个铜管你这个掉电就解决了... 楼主是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
正常的铜管是出热风的.你哪是显卡哪根铜管出问题了.